求助:avr单片机呼吸灯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2023-01-09):
avr单片机呼吸灯程序怎么写啊,刚接触单片机,想搞一个呼吸灯

网友:
呼吸灯的例程太多了,搜搜看,找到一个,参考着改一下!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STM32实现呼吸灯的原理。

网友:
随便一搜就好几百个,不用模仿改造,直接找符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