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铺铜时,出现铺铜不成功,多次铺铜后出现边框层叠起来

楼主(2023-01-09):
allegro16.6 铺铜时,出现铺铜不成功,多次铺铜后出现边框层叠起来
有大神帮忙看下吗,是不是软件设置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你的动态还是静态铜?

网友:
shape后需要选择网络。

网友:
    估计铜皮是被SMOOTH掉了,赋予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
    变成Boundary了

网友:
    开局一句话 其它全靠猜

网友:
    有图有真像,这样讲只有猜测你的可能性.

网友:
    看看out of date shapes有几个,删掉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