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路的工作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3-01-09):
该电路的工作流程是什么?

整流桥是GBU6M,芯片是UC3842。

网友:
看一下经典的反激开关电源工作原理就行了

网友:
电流型控制即在脉宽比较器的输入端直接感应到的输出电感电流与误差放大器输出信号进行比较,来控制输出脉冲的占空比,使输出的电感峰值电流跟随误差电压变化。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UC3842是一种高性能的固定频率电流型控制器,采用单端输出方式,可直接驱动双极性晶体管和MOSFET管,具有引脚数量少、外围电路简单、安装与调试简便、性能优良以及价格低廉等优点,具有输入和参考欠压锁定、逐相电流限制等保护特性。

网友:
    UC3842采用的是8脚双列直插塑料封装,其内部主要由5.0V基准电压源、用来精确地控制占空比调整的振荡器、衰减器、过流检测比较器、PWM锁存器、高增益E/A误差放大器和适用于驱动功率MOSFET管的大电流推挽输出电路等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