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具体要求?

楼主(2023-01-09):
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
线与逻辑是两个输出信号相连可以实现与的功能。

网友:
在 硬件上 , 要用 oc门(漏极或者集电极开路) 或者 三态门(TS门) 来实现, 由于不用 oc 门可能使灌电流过大, 而烧坏逻辑门, 同时在 输出端口应加一个上拉电阻 。 (线或则是下拉电阻)

网友:
线与逻辑,即两个输出端(包括两个以上)直接互连就可以实现“AND”的逻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