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侧显影?侧显影过大会造成什么样的品质后果?

楼主(2023-01-09):
什么是侧显影?侧显影过大会造成什么样的品质后果?9 K- R/ K8 x; w6 j

网友:
阻焊开窗单边绿油被显影掉部分的底部宽度面积叫侧显影。

网友:
当侧显影过大时也就说明被显影掉的与基材或是铜皮相接触部分的绿油面积就越大,它形成的悬空度就越大,在后工序加工如:喷锡、沉锡、沉金等侧显影部分受到高温、压力和一些对绿油攻击性较大的药水的攻击时就会形成掉油,如果是 IC 位部分有掉绿油桥,在客户装贴焊接元件时就会造成桥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