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5175控制器设计一IN12V,OUT28V的电源,输出电压不稳问题

楼主(2023-01-09):
设计一个输入12V,输出28V的电源电路,采用LM5175做控制器,输出电压不稳,而且D3的栅极用示波器探的波形也不对,还经常烧,电流保护这块我没有用,
求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指点下呢。

网友:
栅极加入限流电阻试试看。

网友:
栅极之前有加过阻流电阻,不管用,后面将输出端增加了三个100UF的电容,就可以了,100UF贴片无极性那种在淘宝上买的是应该是假的容值不够,后面查了些知名的电容厂没有相应的100UF/1210/50V的无极性叠层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