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CDMA校准功率

楼主(2023-01-09):
mt6735平台,ATE校准完以后TDSCDMA功率不加补偿有24.9dB,怎么改到23dB左右,META改动功率没效果,求指示!

网友:
发一个校准文件,可以重新校准试一试!摸索中前进!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校准线损补大点,那实测功率就下来了。
改了配置功率下不来,首先你也查下校准环境有问题没,另外跟功率相关的配置都确认下。

网友:
[TDSCDMA TPC table]

TDSCDMA_TPC_P_DL = -60

1850-1930MHz_TPC_WANTED_P_OFFSET = 0
2010-2025MHz_TPC_WANTED_P_OFFSET = -1
1930-1990MHz_TPC_WANTED_P_OFFSET = -1
2570-2620MHz_TPC_WANTED_P_OFFSET = -1
2300-2400MHz_TPC_WANTED_P_OFFSET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