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款单片机

楼主(2023-01-09):
求推荐款单片机
功能:
1、片载温度传感器
2、中断比较控制器(ICC),可启用嵌套硬件中断
3、价格20元(含税)以内的
4、AD采样12位或以上
5、PWM输出口带死区的6路

网友:
看一下NXP的吧

网友:
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去网上查下就能找到。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要做电机驱动或者变频器吧,推荐你看看Microchip,或者T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