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1计数器可以用一个电路实现模进制的转换吗?

楼主(2023-01-09):
周期可以看成是一个n进制的计数器,用几只黄色的LED模拟指示(例如:00000→00001→00010→……);
目前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要用一个电路图来实现还是说分别设置不同的电路来完成十进制、十六进制。
各位大神求帮忙,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网友:
是说74HC161可以在同一个电路上同时实现10进制和十六进制吗?
这样也很麻烦的。没有什么好处吧!

网友:
可以用74HC161实现十进制计数设计一个电路,实现十六进制又另外设计一个。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