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竞争与冒险现象?怎样判断?如何消除?

楼主(2023-01-09):
什么是竞争与冒险现象?怎样判断?如何消除?

网友:
在组合逻辑中 , 由于门的输入信号通路中经过了 不同的延时 , 导致 到达该门的时间不一致 叫竞争。 产生毛刺叫冒险。

网友:
判断方法:1、代数法 ( 如果布尔式中有 相反的信号 则可能产生竞争和冒险现象);
               2、卡诺图 (有两个相切的卡诺圈并且相切处没有被其他卡诺圈包围,就有可能出现竞争冒险);
               3、实验法:示波器观测;
        如果逻辑函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化简成Y=A+A’或Y=AA’则可以判断存在竞争冒险现象(只是一个变量变化的情况)。

网友:
添加布尔式的消去项 , 即增加冗余项消除逻辑冒险。
在芯片外部加电容,即加滤波电容,消除毛刺的影响。
加选通信号,避开毛刺。这样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