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阻焊曝光不良?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品质后果?

楼主(2023-01-09):
什么叫阻焊曝光不良?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品质后果?

网友:
经阻焊工序加工后露出来在后制程装贴元器件的焊盘或是需焊接的地方,在阻焊对位/曝光过程中由于挡光片或是曝光能量和操作的问题,造成此部分覆盖的绿油外侧或全部被光照到发生了交联反应,在显影时此部分的绿油就不被溶液所溶解,未能露出需焊接的焊盘部
分外侧或全部,称之为焊曝光不良。

网友:
曝光不良在后制程会导致无法装贴元件,焊接不良,严重的会导致出现开路。

网友:
选用的压条不当,与板厚差异大;压条摆放位置不当。或者曝光能量高,降低能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