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电源驱动板电路需要学习哪些知识?

楼主(2023-01-09):
看懂电源驱动板电路需要学习哪些知识?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设计基础——这书你必须要精读。

网友:
由于LED正向伏安特性非常陡 正向动态电阻非常小,要给LED正常供电就比较困难。不能像普通白炽灯一样,直接用电压源供电,否则电压波动稍增,电流就会增大到将LED烧毁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