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三个极这样判定

楼主(2023-01-09):
相信很多工程师在使用电子测量仪器的时候大家都了解MOS管,下面一起看看MOS管究竟是什么。

1. MOS的三个极怎么判定?

MOS管符号上的三个脚,辨认要抓住关键地方 :

G极,不用说比较好认。S极,不论是P沟道还是N沟道,两根线相交的就是。D极,不论是P沟道还是N沟道,是单独引线的那边。

2. 是N沟道还是P沟道?

三个脚的极性判断完后,接下就该判断是P沟道还是N沟道了:

当然也可以先判断沟道类型,再判断三个脚极性。判断沟道之后,再判断三个脚极性。

3. 寄生二极管的方向如何判定?

接下来,是寄生二极管的方向判断:

它的判断规则就是:N沟道,由S极指向D极;P沟道,由D极指向S极。

4. 简单的判断方法

上面方法不太好记,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是:
(想像DS边的三节断续线是连通的)

不论N沟道还是P沟道MOS管,中间衬底箭头方向和寄生二极管的箭头方向总是一致的:要么都由S指向D,要么都由D指向S。

5. MOS管的作用?

在我们天天面对的笔记本主板上,MOS管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开关作用。

以上MOS开关实现的是信号切换(高低电平切换)。再来看个MOS开关实现电压通断的例子。MOS开关实现电压通断的例子:由 1.5V_SUS产生 1.5V电路

看过前面的例子,你能总结出“MOS管用做开关时在电路中的连接方法”吗?其实关键就是:确定哪一个极连接输入端;哪个极连接输出端。

网友(2025-05-20):
    很有实战和指导意义的资料,详尽透彻专业的内容,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