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过波峰焊板上铜皮鼓包了

楼主(2023-01-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这边有个PCBA,板上电压1500V电流单个引脚100A左右,2mm的4层板,过波峰焊时看到板上铜皮鼓包,波峰焊炉温269,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图吗,你这都过SMT了,炉温用到上限但也不至于引起铜箔气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你这都过SMT了,炉温用到上限但也不至于引起铜箔气泡的

就是圈起来的地方,绿油都变色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过波时,过孔散热不良引起的鼓包?或者 pcb 基材 tg 值过低引起的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