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结合IPD与CMM流程

楼主(2023-01-09):
如何有效结合IPD与CMM流程2 o$ y( |: A  n

网友:
    项目各模块小组根据组内评审返工后版本互相评审,确保模块之间实现的正确性及完整性,然后根据评

网友:
    以文档驱动方式严格控制,保证各产品相关环节同步跟进,也保证研发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实施有据可依

网友:
    还是需要根据公司的状态,对流程进行改进和调整

网友(2023-02-10):
    IPD的载体是组织,流程模板,但是它最重要的不是流程,不是模板,不是复杂的表格,而是一种新的公司治理的模式。

网友:
    将IPD与CMM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弥补IPD在研发中间的不可控之处,从而更好的提升产品开发的效率和质量

网友:
    形成IPD-CMM流程此流程为端到端产品开发流程和软件开发管理流程的结合,以项目组为实施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