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结果和S系数问题

楼主(2023-01-09):
请教各位大侠,在用CST求解S参数的时候透射系数和反射系数加起来大于一是怎么造成的啊?理论上应该等于或小于一啊!
还有就是同样的模型用时域求解器和频域求解器得出的结果完全不一样又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多谢了!

网友:
    反射系数和传输系数是以电压波来定义的,用能量来表示它们的和才是小于1的.所以它们的平方和才是你理解的意思。

网友:
    可能是数值误差造成。
    时域求解器和频域求解器得出的结果一般应该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原因可能是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