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循环

楼主(2023-01-09):
    m=60;
for i=1:mfor j=1:m
    for k=1:m
········
    end
    end
end

    i j k的范围都是1:m,但它们取值都不重叠。怎么写一个循环程序?

网友A:
    你这句”取值都不重叠“,如何理解?是两两取值不能相等,还是三个取值都不相等?意思是:i、j、k不能同时为一个值?
    或者换种说法:i、j、k的取相同值时,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是我描述的这样,你可以算出全部的结果,然后把结果中的取ijk相等时的结果给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句”取值都不重叠“,如何理解?是两两取值不能相等,还是三个取值都不相等?意思是:i、j、k不能同时 ...

是i j k 三个值都不能相等。好的,我再想想。

网友:
    用continue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