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加偏置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1-09):
    三极管加偏置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三极管加偏置电阻的目的是让三极管无论何时都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
    三极管的偏置电阻对于NPN的管子来说就是使基极电压高于发射极,从而使三极管能够导通并放大,如果没有偏置电阻,三极管就会处于不正常或者关闭的状态,电阻稍微变一下灯就不亮了,那就是偏置电阻阻值不合适了呗!

网友:
    没有加偏置电阻,三极管就没偏置电压,将在信号正半周期处于放大状态。将在信号负半周期由于加入的是负电压,三极管则没放大能力。想要三极管有放大能力,那么就要在电源那接一个偏置电路为其提供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