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缆线路维护,怎么算跳纤,怎么算倒纤?

楼主(2023-01-09):
    光缆线路维护,怎么算跳纤,怎么算倒纤?

网友:
    1.跳纤是把设备到设备或设备到光缆或光缆到光缆用光纤连起来。
    2.倒纤一般是某根光缆的纤芯中断了,把原来承载在这一芯上的业务改跳到其他纤芯上去。也可以是某根光缆断了,业务调到其他光缆上去。本质上是一样的。

网友:
    新开设备或新开用户算跳纤,如果纤坏了一芯,用余芯是好的,倒到好的另一芯上,算倒纤。

网友:
    其实倒纤也是跳纤,只是特定的时候才叫倒纤~!
    比如环网故障或是业务割接,把现有业务置换到另一条链路上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