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里如何输出S参数的实部和虚部?

楼主(2023-01-09):
能够输出S参数的大小,但实部和虚部信息怎么得到呢?/ L  {! m; v8 T0 r

网友:
    可以把CST结果文件中的关于S参数的幅度和相位的文件提取出来,计算得到S参数的实部和虚部!

网友:
    难道没有什么设置直接输出吗?HFSS里就很方便输出实部和虚部的。

网友:
    Results---->S-parameters calculations----->calculate Z and Y matr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