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A 和 Mixer之间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3-01-09):
    LNA用BGA2001, Mixer用MAX2112,工作频率1.2GHz 到1.6GHz。LNA的输出反射系数ΓL 是0.5348∠70.8°,MAX2112内部输入已经匹配到75欧姆。我的问题是,PCB板子上先用LC网络将LNA的输出匹配到电路板特性阻抗50欧姆,然后再用一个LC网络将50欧姆特性阻抗匹配到MAX2112的75欧姆,还是只采用一个LC网络将LNA的输出直接匹配到75欧姆?一般电路板走线无论长短阻抗是不是都是50欧姆?LNA输出是不是需要先跟走线的50欧姆特性阻抗相匹配?菜鸟一枚,请大侠指点。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匹配到75?直接到75,你板子上的走线特性阻抗也做成75的

网友:
    既然后级输入阻抗是75欧姆的,为啥要把线做成50欧姆的?用75欧姆的线进行直接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
    混频器的射频/本振输入可以考虑增加一个50欧的pi衰来提高匹配性能,放在低噪放之后,也不会影响到系统噪声系数,同时可以自由调整链路各模块的输入功率,防止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