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中时钟源引脚 清零引脚 输入引脚是那些?

楼主(2023-01-09):
    FPGA 中时钟源引脚 清零引脚 输入引脚是那些?

网友:
    使用FPGA时,时钟接在专门的时钟引脚上,资料上会说哪个是始终引脚(始终引脚会有多个,一般用一个就够了)。芯片资料上上还会说那些事IO引脚,这些IO引脚既可以当做输入引脚用,也可以当做输出引脚用,它们是双向的。

网友:
    不同的FPGA不一样呀。这个要看器件手册才能知道。而且一般的FPGA的时钟源比较固定,只指全局时钟输入,清零引脚一般也用全局时钟。其它的管脚除了电源和地以及配置脚,都可以做为输入脚,当然,全局时钟输入也可以做为输入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