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兼容中eut与dut之间是什么区别?

楼主(2023-01-09):
    电磁兼容中eut与dut之间是什么区别?' n; k! ]7 h1 V

网友:
    EUT与DUT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指被测设备。

网友:
    电磁兼容性(EMC)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不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产生无法忍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所以两者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的被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