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类及基础知识

楼主(2023-01-09):
“ E ”表示“指数间距”(Exponential Spacing)
在上个20世纪的电子管时代,电子元器件厂商为了便于元件规格的管理和选用、大规模生产的电阻符合标准化的要求,同时也为了使电阻的规格不致太多,协商采用了统一的标准组成元件的数值.
它的基础是宽容一部定的误差,并以指数间距为标准规格.
这种标准已在国际上广泛采用,这一系列的阻值就叫做电阻的标称阻值。
电阻的标称阻值分为E6、E12、E24、E48、E96、E192六大系列,分别适用于允许偏差为±20%、±10%、±5%、±2%、±1%和±0.5%的电阻器。其中E24系列为常用数系,E48、E96、E192系列为高精密电阻数系
E6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20%,查看E6系列电阻规格表。
E12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10%,查看E12系列电阻规格表。
E24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5%,查看E24系列电阻规格表。
E48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2%,查看E48系列电阻规格表。
E96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1%,查看E96系列电阻规格表。
E192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0.5%, ±0.25%, ±0.1%,查看E192系列电阻规格表。

E6系列的标称值只能是:1.0、2. 2、3.3、4.7、6.8。它表示元器件的有效数字必须从这个系列中选取,具体值可以放大或缩小10的整数倍。比如有效数字2.2,放大可以得到220欧姆的电阻标称值,缩小可以得到22毫欧的标称值。其他系列的取值如下:
      E12系列:1.0、1.5、 2.2、2.7、3.3、3.9、4.7、5.6、8.2

      E24系列:1.0、1.1、1.2、1.3、1.5、1.6、1.8、2.0、2.2、2.4、2.7、3.0、3.3、3.6、3.9、4.3、4.7、5.1、5.6、6.2、6.8、7.5、8.2、9.1

      E48系列:1.00、1.05、1.10、1.15、1.21、1.27、1.33、1.40、1.47、1.54、1.62、1.69、1.78、1.87、1.91、1.96、2.05、2.15、2.26、2.37、2.49、2.61、2.74、2.80、2.87、3.01、3.16、3.32、3.48、3.57、3.65、3.83、4.02、4.22、4.42、4.64、4.87、5.11、5.36、5.62、5.90、6.19、6.34、6.49、6.81、7.15、7.50、7.87、8.25、8.66、9.09、9.53

      E96系列:1.00、1.02、1.05、1.07、1.10、1.13、1.15、1.18、1.21、1.24、1.27、1.30、1.33、1.37、1.40、1.43、1.47、1.50、1.54、1.58、1.62、1.65、1.69、1.74、1.78、1.82、1.87、1.91、1.96、2.00、2.05、2.10、2.15、2.21、2.26、2.32、2.37、2.43、2.49、2.55、2.61、2.67、2.74、2.80、2.87、2.94、3.01、3.09、3.16、3.24、3.32、3.40、3.48、3.57、3.65、3.74、3.83、3.92、4.02、4.12、4.22、4.32、4.42、4.53、4.64、4.75、4.87、4.99、5.11、5.23、5.36、5.49、5.62、5.76、5.90、6.04、6.19、6.34、6.49、6.65、6.81、6.98、7.15、7.32、7.50、7.68、7.87、8.06、8.25、8.45、8.66、8.87、9.09、9.31、9.53、9.76

      E196系列: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9、1.10、1.11、1.13、1.14、1.15、1.17、1.18、1.20、1.21、1.23、1.24、1.26、1.27、1.29、1.30、1.32、1.33、1.35、1.37、1.38、1.40、1.42、1.43、1.45、1.47、1.49、1.50、1.52、1.54、1.56、1.58、1.60、1.62、1.64、1.65、1.67、1.69、1.72、1.74、1.76、1.78、1.80、1.82、1.84、1.87、1.89、1.91、1.93、1.96、1.98、2.00、2.03、2.05、2.08、2.10、2.13、2.15、2.18、2.21、2.23、2.26、2.29、2.32、2.34、2.37、2.40、2.43、2.46、2.49、2.52、2.55、2.58、2.61、2.64、2.67、2.71、2.74、2.77、2.80、2.84、2.87、2.91、2.94、2.98、3.01、3.05、3.09、3.12、3.16、3.20、3.24、3.28、3.32、3.36、3.40、3.44、3.48、3.52、3.57、3.61、3.65、3.70、3.74、3.79、3.83、3.88、3.97、4.02、4.07、4.12、4.17、4.22、4.27、4.32、4.37、4.42、4.48、4.53、4.59、4.64、4.70、4.75、4.81、4.87、4.93、4.99、5.05、5.11、5.17、5.23、5.30、5.36、5.42、5.49、5.56、5.62、5.69、5.76、5.83、5.90、5.97、6.04、6.12、6.19、6.26、6.34、6.42、6.49、6.57、6.65、6.73、6.81、6.90、6.98、7.06、7.15、7.23、7.32、7.41、7.50、7.59、7.68、7.77、7.87、7.96、8.06、8.16、8.25、8.35、8.45、8.56、8.66、8.76、8.87、8.98、9.09、9.20、9.31、9.42、9.53、9.65、9.76、9.88
E系列补充说明:
E系列也是一种由几何级数构成的数列。E系列首先在英国的电工工业中应用,故采用Electricity的第一个字母E标志这一系列,它是以6√10  、12√10 、24√10 为公比的几何级数,分别称为E6系列、E12系列和E24系列。(基本值见下表)。即:
E6系列的公比为 6√10≈1.5
E12系列的公比12√10≈1.21
E24系列的公比为24√10≈1.1

贴片电阻有5种参数,即尺寸、阻值、允差、温度系数及包装。1.尺寸系列贴片电阻系列一般有7种尺寸,用两种尺寸代码来表示。一种尺寸代码是由4位数字表示的EIA(美国电子工业协会)代码,前两位与后两位分 别表示电阻的长与宽,以英寸为单位。另一种是米制代码,也由4位数字表示,其单位为毫米。不同尺寸的电阻,其功率额定值也不同。表1列出这7种电阻尺寸的 代码和功率额定值。2.阻值系列 标称阻值是按系列来确定的。各系列是由电阻的允差来划分的(允差越小则阻值划分得越多),其中最常用的是E-24(电阻值的允差为±5%),如表2所示。
贴片电阻表面上用三位数字来表示阻值,其中第一位、第二位为有效数,第三位数字表示后接零的数目。有小数点时用“R”来表示并占一位有效位数。标称阻值代号表示方法如表3所示。
3.允差贴片电阻(碳膜电阻)的允差有4级,即F级,±l%;G级,±2%;J级,±5%;K级,±10%。
4.温度系数贴片电阻的温度系数有2级,即w级,±200ppm/℃;X级,±lOOppm/℃。只有允差为F级的电阻才采用x级,其它级允差的电阻一般为w级。
5.包装主要有散装及带状卷装两种。
贴片电阻的工作温度范围为-55--+125℃,最大工作电压与尺寸有关:0402及0603为50V,0805为150V,其它尺寸为200V。目前应用最广的贴片电阻的尺寸代码是0805及1206.并且逐步有趋势向0603发展。最常用的允差为J级。
例如,某电子产品中,有一尺寸为3.1×1.55mm,表面印有103字样的电阻损坏。从表l中可查到,该电阻尺寸代码为1206,阻值为10k,功 率为1/8w。若允差为±5%,则选购或订货时只要提出1206型lOk、J级、散装100个即可(一般最小购买单位为100个)。由于J级允差的温度 系数为w级(±200ppm/℃),所以温度系数要求可不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