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高阻抗电阻分压以后,直流电压出现波动

楼主(2023-01-09):
    如图 ,用示波器观察R2两端电压 ,会出现频率变化的交流电压,但是输入的我是直流电压十几V,尝试过吧R3的电阻变为0欧姆的话就不会出现交流的了 ,就是正常的直流电压。请问大家 ,为什么用高阻抗的输入电阻分压 就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干扰吗 ?我输入电压直接用电池,在R2两端还是会量到交流的 ,很奇怪。

网友A:
    因为你的示波器外壳接大地,电池两端对交流市电也有分布电容。
你看到的交流波形是交流市电通过分布电容在电阻R1和R3上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示波器外壳接大地,电池两端对交流市电也有分布电容。
你看到的交流波形是交流市电通过分布电容在 ...

我用自己的ADC读取也是在波动 ,自己的adc读取就和市电和大地完全隔离开了,相当于浮地了 ,这样还有波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用自己的ADC读取也是在波动 ,自己的adc读取就和市电和大地完全隔离开了,相当于浮地了 ,这样还有波动”
你的ADC也是要使用电源的,你的电源也是与大地之间存在分布电容的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阻抗过“高”呗

网友:
    这么高阻抗,相当于输入悬空了,会感应到空间的漏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