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FSS建模时,执行unite操作后,结果总是出错

楼主(2023-01-09):
HFSS建模总出错,请教大神。
问题描述:1,如图,建模先画了一个矩形,然后使用Duplicate around axis旋转复制的命令,复制了3个;2,画一个圆形面;3,执行unite指令,执行后,只有第一个矩形框能和圆形合并,通过旋转复制指令的3个矩形框还是原来的形状,没有执行unite指令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诡异

就是很奇怪,选中了需要执行unite的5个模型,只有其中2个执行了unite,另外3个未执行。重复画了几遍都是一样的结果。2个模型分别执行unite可以,但是后续的建模就会很复杂,再执行布尔运算就容易错误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