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51单片机加2个运放怎么电压变小了?

楼主(2023-01-10):
大家好,51单片机,在模拟DAC0832 加2个运放点亮LED 时 ,怎么转换后的电压变为2.6V了?第一个放大器后面电压正常的!

网友:
直接被拉下去了。

网友:
因为运放输出能力有限,调节限流电阻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用两个运放驱动一个LED是什么操作思路啊!

网友:
单个LED恐怕单片机可以驱动的,搞两级运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