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全视频接口转换器,不知道用什么主芯片

楼主(2023-01-10):
一直想做一个全视频接口转换器,所有视频接口经过转换在输出所有的视频接口类型,不知道这种概念能不能用一个主控芯片来实现?也不知道用什么芯片,或者是用多组芯片来实现?本人是电子电子产品爱好者而已,这个概念想来很久了,因为没有技术基础,不知该从何下手。有了这个转换器,就不用买一堆转接头了,望高人指点!: W7 s2 L; v0 u/ J

网友:
应该没有这样的单芯片。

网友:
可以已多芯片的形式来做,但我觉得中间应该有个中继芯片,比如A到C 之间转换,主作用芯片是B,但是A,C周围配合相关的转换芯片,都经过B的中转来实现。这样做思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一看芯片RK628D,能不能再加其他辅助芯片,实现功能!

网友:
    从标清CVBS到高清,没有这么简单,还要控制,I2c通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