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是常用逻辑电平?TTL与COMS电平可以直接互连吗?

楼主(2023-01-10):
哪些是常用逻辑电平?TTL与COMS电平可以直接互连吗?

网友:
常用逻辑电平:12V,5V,3.3V。

网友:
TTL和CMOS不可以直接互连,由于TTL是在0.3-3.6V之间,而CMOS则是有在12V的,有在5V的, CMOS输出接到TTL,是可以直接互连(只要工作电源电压为5V,就可以用CMOS门驱动TTL门。因为TTL电源电压为5V,CMOS电源电压为3V ~ 18V)。

网友:
TTL接到CMOS需要在输出端口加一上拉电阻接到5V或者12V。
cmos的高低电平分别 为:Vih>=0.7VDD,Vil<=0.3VDD;Voh>=0.9VDD,Vol<=0.1VDD.
TTL的为:Vih>=2.0v,Vil<=0.8v;Voh>=2.4v,Vol<=0.4v.
用cmos可直接驱动ttl;加上拉后,ttl可驱动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