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在光盘上 ROMCODE/SRC/下的 os_call.c 做什么用.

楼主(2023-01-10):
不明白在光盘上 ROMCODE/SRC/下的 os_call.c 做什么用.

网友:
那是应用程序与事先固化到 flash 中的 ucosii 接口的一些代码。

网友:
可以看配套《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的 7.4.3 节的第 10 点.看完就明白了

网友:
应用程序如何调用事先 固化到 flash 中的 ucosii 的 OSFlagPend 等函数的接口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