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DRV8886发热严重

楼主(2023-01-10):
如图是DRV8886的驱动电路,只要EN一使能,未发CLK信号,未接电机负载,芯片发热严重,是什么原因?

网友:
建议测一下IC的工作电流,是否为IC自身问题所致。

网友:
才配了1A电流,不应该很烫,不过是有点温度的。还有一个,它AVDD DVDD都是LDO输出,你不需要外接电源,我不知道你这两个是怎么接的。

网友:
    您好,可以看下TRINAMIC的驱动芯片,性价比更高,可以完美解决步进电机的抖动和噪声问题,我这边也有FAE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可以随时联系

网友:
    可以加我微信1856672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