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频驱动器供电,输入阻抗受电压和电流的影响吗?

楼主(2023-01-10):
射频驱动器供电 ,直流,如果我要求输入阻抗是50欧,电压是24V,那么电流是确定的吗?输入阻抗受电压和电流的影响吗?

网友:
这样说是不对的,输入输出阻抗是指我们射频信号传输过程中匹配的阻抗,现在你应用的电路是没有这一说的。

网友:
你现在应用的应该是供电驱动限流用的,供电电路与驱动器的输入阻抗是没有关系的了,也就是供电的时候,改变电流的时候,不会改变输入阻抗。

网友:
RF Driver(射频)驱动器是配合铌酸锂(LiNbO3)调制器使用的关键器件,用于为光调制器提供匹配的RF(射频)电驱动信号,匹配调制器的峰峰电压(Peak-to-Peak),电光工作带宽(E-O Bandwidth)等关键参数,优化光调制器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