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板子如果要用两款相近的单片机做方案,一个款用,软件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3-01-10):
有一款板子需要启用一款相近的单片机做备用方案,外围硬件不变,端口需要调整。程序方面有些什么方法可以更简便的实现,通用做法是什么样的?

网友:
那单片机做成单独的模块。最方便了。

网友:
就是一款产品因为A芯片缺货,需要备另外一家的B芯片,程序需要改改配置和端口。
可以重新另开一个软件,
或者在原来的软件上,去包含一个新的文件去做,在预编译时去选择。

网友:
尽量别用芯片的特殊功能,复制过来替换头文件,重定义IO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