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TDA8588BJ电路图

楼主(2023-01-10):
求个TDA8588BJ电路图,谢谢

网友:
TDA8588的数据手册

网友:
自锁原理的掌握,入门必备电路图。
接触器互锁电机正反转电路,此电路必须要互锁,而接触器互锁更加稳定,优点安全系数高,缺点,任意启动一个转向,另一个无法启动。
可以先找个模板,分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