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亚稳态?

楼主(2023-01-10):
如何解决亚稳态?在FPGA设计和电路设计中。

网友:
亚稳态是指触发器无法在确定时间达到确定的状态,进而导致逻辑错误。当一个触发器进入亚稳态时,既无法预测该单元的输出电平,也无法预测何 时输出才能稳定在某个正确的电平上。在这个稳定期间,触发器输出一些中间级电平,或者可能处于振荡状态,并且这种无用的输出电平可以沿信号通道上的各个触 发器级联式传播下去。

网友:
亚稳态本质是因为时序不满足。
在同步电路中:1、可以切分逻辑减小组合逻辑的时间(采用流水线设计);
                     2、换用更快的DFF;
                     3、改善时钟质量,使用边沿变化更快的时钟信号;
                     4、降低时钟频率;
在异步电路中:可采用两级同步,防止亚稳态传播

网友:
关键是器件使用比较好的工艺和时钟周期的裕量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