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粘度?阻焊油墨的粘度对 PCB 的生产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1-10):
什么叫粘度?阻焊油墨的粘度对 PCB 的生产有什么影响?5 _1 P, N4 K  @9 y* X

网友:
粘度——是阻止或抵抗流动的一种量度。

网友:
阻焊油墨的粘度对 PCB 的生产有相当大的影响,当粘度过高时容易造成不下油或是粘网,当粘度过低时板面油墨的流动性就会增大,易造成油入孔和局部子油簿。

网友:
当蚀刻外层铜厚较厚时(≥1.5Z0),就要控制油墨的粘度要低一些,如果粘度过高油墨的流动性就会减小,这时线路底部和拐角的地方就会形成不过油、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