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 OS_CORE.C 中的常数数组 OSUnMapTbl[]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3-01-10):
请问在 OS_CORE.C 中的常数数组 OSUnMapTbl[]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用来计算优先级的,查表计算比较快。

网友:
在阅读学习每个函数时,要有大局观,否则很容易因为繁杂的程序把自己脑子搞乱。
尤其要做到边看边思考,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式的看代码,没有一点用处。求量不讲质,相当于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