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放在整流桥前,和整流桥后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1-10):
共模电感放在整流桥前,和整流桥后区别是什么?

网友:
桥后是一边去,一边回的。抑制不了共模干扰了。

网友:
一般不都是整流桥前么,如果在整流桥后,都变成直流了。

网友:
当然是整流桥之前了,这是为了滤除交流侧共模干扰的器件

网友:
估计问的是差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