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和无线传输距离怎么相差这么大?

楼主(2023-01-10):
100m的光纤接到面板ap后,有线连接可以达到100m,无线连接的话就只有10m,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线和无线为什么相差那么大?

网友:
看看你路由器设置,可能路由设置最大就只有10兆。我碰到过的,50兆的网,用网线接网速有50兆,但是无线连上去测网速只有10兆。去路由器设置里一看才发现是路由器的锅。

网友:
有线更有优势
在通常情况下,WiFi在窄带频宽下能传输更远的距离,在普通路由器下,无障碍情况下最多在100米左右的距离(这里不考虑商用大功率设备),中间穿墙信号就要衰弱,传输距离会变短。可以通过信号放大器增大功率等方式来增加信号强度,干覆盖范围难以增加太多。

网友:
    有意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