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时钟问题,ep2c20f256c6引脚clk和dpclk的区别?

楼主(2023-01-10):
    FPGA中时钟问题,ep2c20f256c6引脚clk和dpclk的区别?

网友:
    Positive、negative指的是差分时钟。单端时钟接在那个上面都可以。 作为普通输入接口没有需要特别考虑的。

网友:
    1. clk管脚是可以作为普通输入管脚使用的,当用作输入功能时和普通的io功能是一样的,
    2. 但是clk管脚是不可以用作输出功能的,如果不使用时可以悬空,不需要非得接地,你只要在建立工程的时候把无用的管脚设置为三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