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常用的带基准电压源的运放

楼主(2023-01-10):
求推荐常用的带基准电压源的运放,类似LM10CN.推荐比较容易购买的,价格不太贵的常用型号。谢谢

网友:
    最常见的431就算是带基准电压源的运放。你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
    这种是非标产品,都不常用。
    安全些还是用标准品,基准源用431这种标准品,运放就用通用标准品

网友:
    一旦选用这样的产品,意味着你不能选择供应商。。

网友:
    基准源用431标准品,运放就用通用标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