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逐个读取Excel表格数据带入到公式中计算的程序

楼主(2023-01-10):
    MATLAB程序
MATLAB将导入的Excel表中的数据带到公式中计算
    公式为B=(5-5sqrt(1-A))。A为Excel表中每个单位数据。
得到就算结果B,在输出每个单位相对应的Excel表。

网友A:
    这么简单个公式,直接在Excel里操作就行了(Excel本身就自带有处理数据的功能)。
如果是为了学习matlab与excel交互的操作,建议你使用writematrix函数来实现你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个公式,直接在Excel里操作就行了(Excel本身就自带有处理数据的功能)。
如果是为了学习matlab与 ...

求助这一段程序

网友:
    把excel数据弄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