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搭H桥控制直流电机,上电瞬间电机转动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3-01-10):
本人用三极管搭的H桥控制直流电机打算做个遥控车,但是上电的瞬间会有1S的电机转动,请问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
两边三极管控制极的上电时间存在偏差,导致存在短暂的上下游三极管导通,从而使得你的电机出现瞬间转动,等两天的控制电压稳定就不会转动了,建议使用较小的偏置电阻(<100K),同时不要在控制极存在接地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一部分的原理图也没有,怎么可以知道问题在哪?在基极有没串联一个电阻接地?确保在没有输入信号时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
适当调整导通三极管的启势量,就可以。

网友:
三极管的一致性要完整。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