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使用出现无法保存作业文件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1-10):
pads使用出现无法保存作业文件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你需要先检查一下,你的c:\pads projects\这个目录里面,有没有layout.pcb这个文件先?

网友:
如果这个文件是模板文件,你可以从你同事的电脑上面使用U盘复制一个过来这个目录!

网友:
你的这个PADS软件需要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你可以尝试在这个软件的图标上面,鼠标右键,然后选择使用管理员运行,你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