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如何实现低功耗?

楼主(2023-01-10):
无线模块如何实现低功耗?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选用低功耗的模块或者芯片。

网友:
不同芯片之间的差别可能会非常大,因此在开始设计或者选择低功耗的模块之初,就应该对模块或者芯片的低功耗格外注意。

网友:
除了选用功耗合理的硬件以外,编写合适的软件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