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普通单、双面板用在什么行业?

楼主(2023-01-10):
请问FPC普通单、双面板用在什么行业?

网友:
FPC连接器在电子产品市场中应用广泛。

网友:
FPC连接器能够为移动或活动的部件之间提供互连,实现智能手机显示器和机身之间的连接,在强度和结构上都非常地稳定可靠。

网友:
主要使用在手机、笔记本电脑、PDA、数码摄录相机、LCM等很多产品。

网友:
动态弯曲的地方均要要到,手机的滑行地方, 打印机头,但由于现在设备均轻薄短小, 基本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要用到, 以降低厚度和方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