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选择一款带温度补偿RTC芯片?

楼主(2023-01-10):
如何去选择一款带温度补偿RTC芯片?

网友:
初始精度主要受振荡器质量的影响,通常精度越高价格也越贵,比较经济的方法是根据具体的设计对振荡器的初始频率进行简单补偿。

网友:
长期稳定度用来预测器件在整个有效使用期限内的稳定度。

网友:
初始精度、长期稳定性、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