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传导骚扰没过

楼主(2023-01-10):
    如图传导骚扰测试没过,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可以在线束与地之间加滤波电容试一下,也可以在电源回路里加对应频段的滤波器

网友:
    那就接在线束与实验室地上试一下

网友:
    传导超标只能加滤波元件才能解决

网友:
    先从整体上解决,在先关线束端口做好滤波设计,然后再定位内部板级骚扰源,从源头尽可能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