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极管e极接地相当于开关?

楼主(2023-01-10):
    为什么三极管e极接地相当于开关?

网友:
    因为NPN型的三极管在共发射极电路中使用时,其C极要求接的是电源的正端,E极要求接的是电源的负端,B极要求在正向偏压时管子才工作,所以在PC电源中,开关电路都是以NPN型三极管的共发射极电路出现的,因之开关管都选用NPN型的三极管,正好能满足电路的供电要求和工作特性。

网友:
    普通三极管导通时也并非零电阻,三极管内阻和外部电阻使电流控制在一定范围,而开关接通为零电阻,如果串接电阻小,则电流增大,过载烧线。

网友:
    ?为什么说e级接地就相当于开关了?

网友:
    这种说法有问题吧?三极管就3种状态,饱和截止放大。看你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