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个SDH组网中可以有多个保护吗?

楼主(2023-01-10):
    保护子网,SDH组网,比如说二纤双向环和pp环

网友:
    没问题的,根据业务需要设置相应的保护方式

网友:
    SDH保护一般是低阶通道保护和复用段保护

网友:
    可以的,一般业务分散型环路可以采用二纤双向复用段保护环,可以增加环路带宽;业务集中型业务采用通道环,倒换速度快。